元件丝印层线宽问题

楼主(2008-10-16):
用Package wizard创建元件时,丝印层的宽度为0,这样的话不是等于没有丝印了?还有,用Package wizard创建元件的assembly_top和DFA_bound_top有啥用呢?

网友:
回:元件丝印线宽

关于丝印的线宽,画PCB时先不考虑。在出光绘图时,可以将 没有设置线宽 的丝印统一的设为6~10mil(0.2mm),具体位置在【Atrwork】/【Film Control】右侧有个【Undifined line width】,在里面设置一下即可定义丝印的线宽。
另一种方法:用FPM做Package,可以在FPM里设置丝印的线宽,高度,宽度等,狠方便。
assembly_top是装配层,跟丝印层尺寸一样,出图时两者任出一种即可。assembly的意思是“装配”。
DFA_bound_top是Design For Assembly_boundary_top,表示元件装配所占空间。做PCB时不用考虑它,只要设置好各种间距规则即可。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用CHANGE命令来修改,修改LINE的宽度。。

网友:
出art文件时,可以在manufacture》silkscreen自动生成丝印层 里面哟详细的设置

楼主:
感谢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