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要助!!

楼主(2008-10-16):
请教!

1、大家都知道在画一块比较小的PCB板时!都要进行拼板!(便于PCB制板厂家生产工艺要求)。

 2、大家也知道,SMT贴片机器是按元件坐标来定位贴上去的!

如下图11拼板前:C1的坐标 X:11  Y15

那么拼板之后!如下图111  第2 、3、 4····16板上的C1坐标如何生成!???

网友:
等高手进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想你这样有缺口的板子,应该将没有缺口的一面放在一起.先设置一块板的查考点,然后copy,两块板没有缺口的一面并在一起,然后往下排,一排两块,摆8排就可以了(就想排16块一版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先设置参考点.

网友(2011-05-19):
你的拼版好像不是全部图形的拼版啊
再有 你是不是用的特殊粘贴啊
把整个图都做特殊粘贴来拼版就是了
包括元件封转还有线条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