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为何不直接连起来

楼主(2008-10-16):
如下图所示,两个圆圈处为同一net(Ps2/Usb+5V),走线宽度为30mil, 但为何不在TOP(绿色)层直接连起?空间也够且无内层,它是通过BOT层(红色)连起来的(注;图左上是F1、C1   图右下是RN1、F2)

 y

网友:
    你直接问做这个design的layout工程师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迷信别人,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方式方法更好,那就按自己的来

网友:
    首先這個placement就有問題,然後才來談佈綫

网友:
    有的时候 ,,只是layout的时候 没有时间注意。
    没有太正当的理由!

楼主:
    呵呵, 这个是去年人家公司做的板子,照理说也不是没注意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这个是去年人家公司做的板子,照理说也不是没注意到的问题;   另外: 2楼的到底是不是这个论坛的版主?你是怎么回复会员帖子的?不懂就装着没看到这个帖嘛 !

偶错了,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layout,所以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他本人.

网友:
    起单点连接的效果??

是不是模拟和数字地?两个地在系统中单点连接??

网友:
    可能是设计者觉得在TOP层直接连起来铜皮不够宽(因为上下两器件间距离较小),所以在Bottom层连了。
    可能是设计者不清楚电源功耗,如果你此处的电流不超过1.5A,可以直接在TOP层连接。

网友:
    我們來看看電源的佈局,圖中走bot層原則上是可以的,但是他的via並沒有足夠,即使在下面元件処打了幾個via,但是這樣是不行的,如果要在bot鋪銅,那麽就要在上面的元件処也打一些via這樣電流才能均勻流過。還有我前面說的placement有問題是看到這種電源処最好用top層直接鋪銅,所以下面零件應該旋轉這樣top層才有足夠空間來鋪銅,不然我們會發現轉角処鋪銅會不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也对,不过placement方面因为只能摆TOP层,我认为也是最合理的,当初发这个帖出来是想看看有没有更深的原因考量(比如EMI、EMC方面啊什么的...........),看来是想得过于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