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焊盘过大DRC显示绿色,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08-10-16):
如图,

网友:
改小一点

网友:
感觉是你的规则没有设置好。DRC报告是不是说孔的大小比设置的大?如果是的话在PCB设计规则里面找相应的项,改大孔径

网友:
说明你现在的过孔超出了你的规则的设置。

楼主:
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那个焊盘不添加网络名的话,就不会报错,我在Routing Via Style和Holesize 把内外径的最大值都设置超出了,也不行。。。

网友:
在Design Rules->manufacturing->Hole size constraint里改孔大小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