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我用allegro16.0在Gloss下没有Parameters命令

楼主(2008-10-16):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allegro16.0在route—>Gloss下没有Parameters命令,郁闷死了,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样设置才会看到呢,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版本有问题。在help文件里说到:gloss后parameter命令不适用于Allegro PCB SI L,XL, or GXL or Allegro Package Signal Integrity。
如果是Allegro Editor L and Orcad PCB Editor, 你点击gloss命令,只有line smoothing可以使用(弹出的窗口就直接是line smoothing)............
我的就是这样的,只有line smoothing....郁闷

楼主:
呵呵,终于搞明白了,在16.0里parameter命令用execute命令带替了。

网友:
选项---执行?
好像有点生,或许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