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如何使用Design Entry HDL的库文件

楼主(2008-10-16):
小弟手中有一张电路图是用cadence的Design Entry HDL做的,但是小弟自己是用orcad的,这两个软件都是cadence公司的,因此请问orcad中是否可以使用Design Entry HDL的元件库?如果可以,如何使用?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需要在pdv中export HDL的库到Orcad中。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是否可以说的详细一些,PDV是什么软件?

网友:
打开project,点主菜单选flows中的library management,点export,选HDL to OrCAD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找到flows菜单在哪里,请看我的菜单项如附件。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找到flows菜单在哪里,请看我的菜单项如附件。非常感谢。

请看附图。

网友(2012-06-12):
引用 网友A:
请看附图。

这种方法只能一个器件一个器件转换吧,能不能批量一起转呢?

网友:
好像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