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protel 99se生成pads的网表可否把元件的值添加进去

楼主(2008-10-16):
因为公司原理图都是protel画的,所以每次生成网表的时候都是没有元件的值,可是也习惯了,没什么影响,可是现在有别的工作要做感觉每个元件都没有值很麻烦,不知道PROTEL生成的网表可以把元件值也传输到,pads里面吗,先谢过朋友们

网友:
有一个很笨的方法,如果你不嫌麻烦 ,不妨参考下:

1、首先生成Protel格式的网络表,然后在Protel99SE PCB导入网络表存盘。(即用Protel99SE PCB做板导入网络表)
2、然后用PADS2005附带的“Protel PCB”转换工具把第一步存盘的PCB转换成PADS格式,然后用PADS2005打开存盘即可。(注:打开元件属性的COMMENT就可以看到元件值了)

楼主:
说实话这个方法我用过,但是protel的层定义和pads不一样,这样层弄得乱七八糟的,好像是23层是上丝印吧,而且封装也得修改,元件标号什么的都的修改

网友:
建议你用ORCAD画原理图吧!它支持Protel,Pads等的Layout,且支持其元件值的导入,而且大部分方案公司都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