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怎么添加无连接的固定孔?

楼主(2008-10-16):
各位大虾好,我刚学pads,想知道怎么添加无连接的固定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放焊盘的方法呀,将孔径和焊盘直径设置成一样的值就可以了,你试试看吧

网友:
    我一般做成元件,元件做如2L所说,也可留焊盘,看你的需求了。

楼主:
    楼上的说的都对,兄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
    用Board outline and cut out 画圆就可以阿,圆的大小就是定位孔大小

网友B:
    Original posted by syttt at 2008-10-21 18:06
用Board outline and cut out 画圆就可以阿,圆的大小就是定位孔大小

    還是2樓的好一點,我也是將它作成DECAL再去放的.沒辦法,PADS不能單獨放PAD.
如果像樓上說的,螺絲孔如果想要焊盤的話,豈不是不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是2樓的好一點,我也是將它作成DECAL再去放的.沒辦法,PADS不能單獨放PAD.
    如果像樓上說的,螺絲孔如果想要焊盤的話,豈不是不可能了??

也不是不可能,看你思路是怎么样的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