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走线死机的问题

楼主(2008-10-16):
请看图片  只要我一连线就死机啊  晕

网友:
呵呵.你先不要动它.先输个英文的I.回车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种玄机啊,下次多个心眼。

网友:
碰到过这种问题 如果文件损坏的话 只能靠自动备份的文件恢复

楼主:
我后来的解决方法是把我的版本降低 就是把5。0 SP2改成5。0的发现就可以了啊,我发现重装软件也没用,无解

网友(2010-04-21):
我被这个问题给搞晕了,问过PADS的技术人员,也没得到答复,真服了他们,以前低版本还没这么多问题.这高版本的新功能没增加什么倒是出了一堆问题.

网友:
线头太多,要经常修复档案,比如导出.asc,

网友(2011-08-19):
烦啊, 要是不记得保存,那一天就白干了

网友:
pads9.3都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