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0中capture pspice仿真好像打不开吗

楼主(2008-10-16):
cadence16.0中capture Pspice仿真好像打不开吗,是我没破解好还是什么,capture可以用,但是无法建立仿真文件,无法仿真.谁有教好的完全破解方法请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重装或者重新下个吧 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没仿真栏 应该是你下的版本本身就不全

网友:
在坛子里搜一下,就知道了。allegro的full license或另外一种crack。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ence16.0中capture pspice仿真好像打不开吗,是我没破解好还是什么,capture可以用,但是无法建立仿真文件,无法仿真.谁有教好的完全破解方法请共享一下,谢谢!

不讨论破解哦
这个一定要用google
我们推卸一切和盗版有关的责任

网友(2008-12-27):
必须有破解文件破解后才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