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做导热孔Thermo via和安装孔mounting hole

楼主(2008-10-16):
请各位大虾来回答。我用的是DXP

网友:
在DXP里很简单,不会像PADS那样需要设置,DXP里要有内电层才会有Thermal吧,这个在设计规则里设置平面连接方式就可以了。mounting hole不知道是要NPTH还是PTH.如果说设置的话可以在焊盘层编辑里编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coolzerong

网友:
导热孔直接放置过孔一个,编辑后用复制的方法做。安装孔要分金属化或非金属化的,金属化的用焊盘编辑或做成元件放上去,非金属化的在禁布线层或机械层画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