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的数据比较大小问题(高手来呀!~)

楼主(2008-10-16):
如题,在skill中,比如有一程序在读取一文件中的数据,假设这些数据有很多,我们提取的有效数据是:1, 2,3,4,5,6,- - - - - 100,且这些数据是一个一个得到的,也就是说,假设有一变量a,所得到的数据依次赋予a,请问,如何让a自身相比较,得到一个最大的值,然后赋予a?

网友:
    用max函数,如果没有的话,就自己定义一个

楼主:
    回2楼版主:我提取数据后,它是一个list,是不能够用Max函数的,如何才能把它改为不是list的呢?
    回3楼版主:你所说的这个函数,不怎么会用 ?这个函数在使用时,是不是一定要把这个数据放到一个临时文件中,然后提取它,还有存入这个临时问时,是不是一定要使用分隔符"!",我调试了 以下,不使用好象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list,那么你可以用一下下面语句
    a=list(1 2 5 6 7 5 )
    Max=0
    foreach(atemp a
    if(Max< atemp then Max =atemp)
    )

    试了之后,提示:atemp是未定义变量,用在我写的那里,就可以了, 想不明白
    版主Cif好强大,我的偶像啊!~

楼主:
    谢谢了, 学了好多东东!~

楼主:
    为了方便大家解答我刚提到的问题:我自己D一下 帮忙看看呀

网友:
    贴点原理:
    最简单的排序方法是冒泡排序方法。
    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待排序的元素看作是竖着排列的“气泡”,较小的元素比较轻,从而要往上浮。在冒泡排序算法中我们要对这个“气泡”序列处理若干遍。所谓一遍处理,就是自底向上检查一遍这个序列,并时刻注意两个相邻的元素的顺序是否正确。如果发现两个相邻元素的顺序不对,即“轻”的元素在下面,就交换它们的位置。显然,处理一遍之后,“最轻”的元素就浮到了最高位置;处理二遍之后,“次轻”的元素就浮到了次高位置。在作第二遍处理时,由于最高位置上的元素已是“最轻”元素,所以不必检查。一般地,第i遍处理时,不必检查第i高位置以上的元素,因为经过前面i-1遍的处理,它们已正确地排好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