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D6中PCB打印的问题

楼主(2008-10-16):
想把PCB电路图打印出来,核对下封装,如何设置1:1打印呢,默认情况都是铺满图纸,不甚感激!!!

网友:
在SET PRINTER里有个SCALING栏,在PRINT SCALE里设置成1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楼上,搞掂了

网友(2008-11-18):
我也学习到了  谢谢啊

网友(2009-08-22):
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2012-12-05):
问题解决了,而且很方便。就是生成gerber文件,然后打印gerber文件,非常的方便,可以设置打印的比例,可以选择打印某一层,如果是要用实际的器件来看封装对不对的话,直接打印阻焊层就可以,我就是这样还检查了出了两个封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