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XP中怎么放CE FCC,公司LOGO标识?

楼主(2008-10-16):
EXP中怎么放CE FCC标识?

请问EXP中怎么放CE FCC,公司LOGO标识?
pads中,可以做把CE/FCC,LOGO做成一个元件保存,添加元件就可以了,哪么在EXP中怎么放呢?

网友:
可以把它们做成一个Cell。在CellEditor下的Drawing下新建一个Cell。可以自己在里面画(把图形放在自己定义的层上)也可以导入DXF文件。做好后在布局模式下,在放置器件那里选Drawing,就可以了
看看这个: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015-1-3.html
希望有帮助

楼主:
CELL不能只做SILK吧,没焊盘的CELL怎么做呢

楼主:
此问题已解决!做成MECHANICAL,可以放到板上了

网友(2011-03-26):
做成MECHANICAL,没有part是吧,但我在Place Part  and Cell中找不到这个器件,麻烦指导下

网友:
drawing不需要焊盘的

网友:
MECHANICAL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