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几个问题想向高人求解。

楼主(2008-10-17):
最近尝试用allegro布一块2440的板,看书看得比较头大。

有的说是线短,就不需要考虑终端匹配的问题。这样的话,如何知道合适时钟线的长度,如何确定数据线和地址线的长度?高手是否可以推荐一些看的东西或者是教教我如何推导求解。

数据线地址线是否一定走表层微带线?

拜谢!

网友:
不是短就不需要匹配,还跟你的时钟频率有关。

数据,地址,控制信号,时钟,最好都能匹配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延迟 线长如何确定呢,微带线和带状线速度不同,数据线是否一定要走微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