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元件库

楼主(2008-10-17):
各位大侠好,我是一个菜鸟。这个元件库在CAPTURE CIS里是怎样做出来的,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里面那个圈圈没画过
  不管怎么样.那只是一种表示.
如果真的要画的跟它一个样子的话.
在ORCAD画个半弧,再一个一个.移动一下重叠一点点..就可以是那种效果了.

楼主:
有没有可能在其它软件里面画好了在improt进来的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可能在其它软件里面画好了在improt进来的呢,谢谢了

  要是有的话.还导什么.直接拷贝过来.得了.

楼主:
你的图片我打不开呀,不知里面是什么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