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utoCAD 2004的DXF到Allegro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我在AutoCAD 2004 中做了一个椭圆的 Thermal Relief ,保存为 DXF格式的文件,然后在allegro 中导入,在存盘时总是报如下一个错误,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望能相助。

楼主:
AutoCAD的图如下:

系统把我的贴图当作表情了,所以必需再写几个字。
谢谢啊!

网友:
楼主,你 仔细看一下错误提示:error = illegal  ELEMENT CLASS应当是你的层面设置不对,在allegro里设置Thermal Relief
时都设置的什么层面,导入时要对应的,你在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感谢v175813652!

首先感谢 V175813652 的回复。
我设置的是 ETCH 的 TOP,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我感觉是不是AutoCAD的软件要设置什么条件,对于Allegro 来讲,应该任何层面多可以设置。

网友:
首先提示以下,我的名字是y,不是v ,我觉得应当象你所说的,你在试试吧

网友(2009-02-10):
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我不太记得了
我也碰到过
不记得要改哪了
也可变通一下
可做机构导入
再导出Sub-Drawing编缉一下,改为你所要的层
再导入Sub-Drawing

网友:
直间导入时
要用到AutoCAD的描线功能
使其成为一个封闭的图形
也很麻烦

网友(2009-04-25):
拿来,我给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