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J45的型号

楼主(2008-10-17):
请问,有人知道附件中的RJ45是什么型号么?

网友:
    可能是1*2 的带LED 的RJ45 接口.

网友:
    很多都能用的
    说个比较贵的  去Midcom网站上搜搜
    好像是Multi Port 2×1 10-100 Base-T系列中的一款
    可能是MIC24811-0104W-LF3,你在仔细找找。

网友(2008-11-26):
    是带两个灯的两个并列网口

网友:
    就是二个RJ=45,的封装组成的..

网友(2010-11-16):
    http://www.hanrun.com/hrgb/sortinfo.asp?ClassID=12

到上面网页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