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PCB用allegro打开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10-17):
我用网上的方法转换时,却发现需要后缀名为asc的文件。
请问,这是什么文件?怎样生成?
我手头上只有POWERPCB的PCB文件,也没有POWERPCB的安装程序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后缀名为asc的文件就是由POWERPCB的PCB文件导出来的一个ASCII文件,此文件可以被allegro识别,此文件只有从POWERPCB中导出,你没有POWERPCB的安装程序,只有装一个了,到网上下个吧,很容易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