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线问题

楼主(2008-10-17):
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此类的问题。此板最开始是一切正常,当我第二次改板,进行了一次ECO后地线的网络线就显示出来了,明明铺铜后是连在一起的,可网络线一直显示,必须要手动走线才能消除,虽然不手动走线没什么问题,但有网络线给人感觉很不爽,我就只能把网络线颜色设成黑色(底色)才看不到。不知各位高手有什么高招!!

网友A:
删了.再铺一下.

网友:
看看里边有没有线头

网友:
    是不是地呀,你之前可能是在设计完后再在空白的地方加的VIA ,随便移动一个VIA,网络线就会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了.再铺一下.

    还是不行,真是郁闷!DRC检查时,连通性都是OK的,就地的网络线不会消失!

        不知道是不是和设置CAM  Plane层有关。我一般在设计时将GND设置成CAM  Plane层,在做完出GERBER文件时就将这层改为NO Plane层,如果这时候ECO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地的网络线全部都显示出来了。怎么都去不掉,就算我再把这层设置成原来的CAM  Plane层,再铺铜,网络线还是不会消除,必须手动走线连接每个点才消除! :L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看有没有其它层的其它线条,一般是多的点,线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