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错误,为什么还是不能生成网表?

楼主(2008-10-17):
我的设计已经没有错误,session log也没有报错,但是就是把生成网表的过程给终止掉了,太诡异了

********************************************************************************
** Netlisting the design
********************************************************************************
Design Name:
E:\cadence\RF7021\rf7021.dsn
Netlist Directory:
E:\CADENCE\RF7021
Configuration File:
C:\Cadence\PSD_1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Spawning... "C:\Cadence\PSD_15.1\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cadence\RF7021\rf7021.dsn" -n "E:\CADENCE\RF7021" -c "C:\Cadence\PSD_1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1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C:\Cadence\PSD_15.1\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E:\cadence\RF7021\rf7021.dsn" -n "E:\CADENCE\RF7021" -c "C:\Cadence\PSD_1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j "PCB Footprint"

*** Done ***

没有错误为什么还要终止啊,哪位牛人指点一下,help

网友:
最好提供原理图,不然分析比较困难

网友:
元件没加封装,加上封装还不行的话,新建一个DESIGN,将所有图拷贝到新建DESIGN下生成NET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