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出光绘的设置

楼主(2008-10-17):
怎么把asy_top下的项全部删掉,新建一个的时候里面列的很多,需要的就几个,点右键就一个cut,键盘上的delete,ctrl键也都不能用,好郁闷

网友:
你在新建film时只打开想要出的层,然后add 如asy_top,这样它下面就只有你打开的层了/ a; l+ \" h/ M  }3 \
我用的是RS274X格式,所见即所得,不知其他格式是不是这样加

楼主:
明白点了,添加的时候,在颜色显示里打开

网友:
可以先在颜色中选择,再在art中添加。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保存现在设好的文件内容,下次使用,只需打开就可以倒入进去,比较方便,还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