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 热风焊盘的处理问题

楼主(2008-10-17):
图示处的via是用来走大电流用的,是否需要做成Relief connect?
还有,如果做成Direct connect 是否会造成负面影响?

Relief connect

Relief connect

Direct connect

Direct connect

网友:
在负片中一般是RELIEF CONNE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的问题是,我怕使用了Relief connect 后,会导致阻抗增加。PCB加工上是不是也更加麻烦?

网友:
頂一下,感覺這個問題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示处的via是用来走大电流用的,是否需要做成Relief connect?
还有,如果做成Direct connect 是否会造成负面影响?

  走大电流你可以适当的将十字花的线加粗,

  直连的话你要是用波峰焊,可能会对班子造成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回流焊的话,做成direct connect 影响就会小点吧?
还有担心如果做成Relief connect的话,会不会在PCB的加工上容易出问题,比如破孔什么的?
如果做成direct connect的话会不会PCB起泡的几率变大?
在我的概念里,Relief connect主要用在插件元件的焊盘上, 至于Via就不很清楚要不要加thermal reli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