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owerzh转换到99SE的方法

楼主(2008-10-17):
继前天将厂家的PCB文件和原理图文件都打开后,经过一天的比对和研究,现在准备投板,领导为了保持PCB设计的可读性,要求将POWER的原理图和PCB都转成99SE的或者cadence格式。以前没接触过POWER,还请有经验的朋友支持下,给个转换软件之类的。本人也在寻找中。先谢谢了

网友:
转了更容易出问题。

楼主:
刚才试了下转成ASC格式的转换方法,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
转了更容易出问题。
没有办法啊,公司领导要求。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二、将PADS文件转换为PROTEL的方法
    1)将PADS文件转换为ASCⅡ文件。用PADS2005打开待转换PCB文件,点击File → Export,弹出如图所示的文件输出对话框,选择.asc文件,设置文件名和保存的路径,按保存按钮。弹出ASCⅡ文件输出对话框,按Select All按钮选中所有的选项,输出格式选择PowerPCB V3.0,按OK按钮输出ASCⅡ文件。

    图片:

图片:

网友:
    2)将PADS ASCⅡ文件导入到Protel 99 SE中。 运行Protel 99 SE,新建一个PCB文件,点击File → Import,选择前面导出的PADS ASCⅡ文件,注意文件类型选择PADS ASCⅡ files,确认每层转换对应无误后按OK按钮,文件转换结束。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楼主:
    原理图不知能不能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