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何时出assembly层的问题需要和大家确定。

楼主(2008-10-17):
在网上找了一些关于assembly层的作用的问题,了解到了一些基础问题,但不是十分确定,需要和大家讨论一下。

共有2个问题:
问题1需要大家确定,问题2向大家请教。

1.    assembly是装配层,是为焊接元件的厂家提供的,贴片机在摆放元件的时候会用到这一层,所以一般会在这层放置元件的标号,与silkscreen层的一样。这一层在发去制板,出gerber时不需要assembly这层,人工手动焊接元件器不需要这层,但机器焊接元器件就要出这层了。。。

2.    贴片元件和直插元件的assembly层如果画?
      是用line画个矩形还是用shape铺个矩形?还是两者均可?

       比如:0805封装的电阻,我们把assembly层画成和真实的0805封装的电阻一样大吗?还是画成板子上0805封装那么大?因为一般情况下贴片元件的封装要比真实元件大一些。。。。

       而allegro封装向导自动生成时,assembly层画的却是0805两个焊盘中间空隙的那个区域,那到底是该画成实体元件那么大?还是画成两焊盘间距区域那么大?

网友:
    1:给pcba的应该是paste层吧,paste层都是smt的焊盘实际大小。assembly图是给装配的看的,或者手焊的人
2:assembly里面是画成实际元件大小,可以比焊盘和封装小。因为本来就是给人看得,往往输出pdf,打印出来的,所以不是很较真

    个人愚见,有待指正。

楼主:
    那这个用SHAPE和用LINE有没有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