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解决开关电源电感叫的方法.

楼主(2008-10-17):
我是做主板电源那方面的,采用ISL6566的芯片。在跑一些负载变化大点的程序电感就会发出吱吱的叫声。用示波器看过,是JITTER变化比较大的时候才发出叫声的。现在我调了下反馈那边的电容。叫声虽然变小了,但无法根除。麻烦看看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可能是由于电感的静态电流太小.

怎么才能知道是不是电感的静态电流太小呢?用示波器测吗,能贴个图出来吗?

我试过换其他好一点的电感,现象还是没改善。

楼主:
更换过电感,而且电感也是密闭性的电感。现象没改变

网友:
通常的原因有:
1.PWM不应该接到EN脚上,看你的图纸,产生啸叫这种可能性最大.并且多半见于BOOST.原因是因为EN脚应该是一个稳态,BOOST芯片的启动一般是SOFT-START,用PWM来控制EN,它并不会如你想的那样严格按照PWM高低电平周期工作,另外你用一个0.1uF电容滤波变成直流电平,再加到ENLL这个就更怪了,EN应该是一个严格的数字信号,不能处于中间电平.正确的方式是将PWM采用RC滤波后再通过某个方式连到FB上,通过将PWM变为脉动的模拟信号电压,来改变FB的电压,从而调节IC的占空比来实现稳压或恒流.这样IC就不会处于间歇的工作状态了.需要注意的是,那个电容依PWM的频率而定,但0.1UF明显偏小.另外通过PWM控制使能脚与用摸拟电压来控制FB调节占空比实现的方式是反相的.(EN是高使能,FB是低电压提升输出能力)
2.增大电感量及后面的电容量对这个现象也会有所改善.大电感中的电流比较平滑
3.换片子.这个方法基本上不太现实.一般只有"单通道"的DCDC可替换的封装较多.在选型的时候就要考虑进来.为什么换片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是第一个原因,因为有些片子它在FB高于内部基准电压或轻载时停止输出,等到FB回落到低于内部基准电压才重新工作,而一些知名大公司的BOOST是完全通过调节占节占空比来实现稳压或恒流.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帮助,虽然还是有点看不懂,不过你的意思是把EN脚的电容(C266)改大吗?EN脚不是只要提供一个高电平就可以开启芯片吗?
  现在我更改了反馈的几个地方R307=2.2K,C189=5600pF,C191=10pF,R310=3K,C197=0.01uF(电流环的一个电容,改小)。基本啸叫声变得很小了。不过在跑功耗比较大的CPU,啸叫依然存在。而且用9850CPU进行3Dmak测试时过不了CPU测试(出错)

网友:
可能我没说清楚,你的PWM的作用能不能解释下用来调节什么?关键点是不能用PWM来控制EN脚,可以将PWM滤波后控制FB.
另外,方便的话把图贴全

网友(2008-11-17):
电感有响声是因为纹波电流的频率在人耳可辨识的范围(20HZ--20KHZ),得想办法霸频率调节到此范围内,以前遇到过,找厂商解决的,改了一个寄存器的值,不知道你的是否是相同的

楼主:
我PWM芯片控制的是开关电源,把12V直流输入改变为1.3V左右的直流输出。 图好像在回帖中不能贴出来,版主发个邮箱或者QQ给我吧。我传给你。至于改寄存器值的话应该不是,怀疑是电路设计上有点问题

网友:
解决没有?告诉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啊!

网友:
反映的问题不太清楚啊,没办法帮忙啊。

网友(2012-12-19):
电感是否饱和了?如饱和,感值会迅速下降,会产生叫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