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打开protel99se时会自动生成好多文件。

楼主(2008-10-17):
为什么在打开protel99se时会自动生成好多  bkp和ddb的文件。

网友A:
这就是protel99se的弊端,DXP就不这样了.

网友B:
开启了自动备份功能, 自动为你备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怎样关闭自动备份的功能呢?我还以为是protel99se本身自带的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protel99se的弊端,DXP就不这样了.

不會吧,我怎麼沒感覺到有改善啊...
AD6.X會有一個HISTORY的資料夾,專門放備份文件.一個案子下來就幾M....

网友:
最上面一项  Create Backup Files  取消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了自动备份功能, 自动为你备份了。

    同意你说的 呵呵

网友:
换  dxp算了

网友(2015-06-02):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protel99se的弊端,DXP就不这样了.

DXP或AD都有历史文件备份,性质跟99se的备份功能一样样的,只不过是放在了一个文件夹下面,并且每存档一次,生成一个压缩包。
这样做的好处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