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为的问题

楼主(2008-10-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首先单击File>Library。
    2、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中“Manage  Lib List”,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Add”,就可以通过存储路径添加存在你硬盘的元件库了。如下图:
    3、MARK点设置直径1MM,放置在矩形对角线上,距板边约3MM。

网友:
找到一个mark007

网友:
mark点的一般要求solder 3.0mm ,paste 1.0mm,距离板边5.0mm以上,且一个板子最好有三个以上的fidual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