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

楼主(2008-10-17):
请问有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我在使用LOGIC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接地??按右键选地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
pin discrepency    decal gate<1>for gate number#<1>
还有,为什么我走线的时候可以在半路上停住而不添加任何元件??

网友:
可以接地啊!在走线过程中单击右弹,在弹出的子菜单里选择第四项“GROUND",就是接地了。

楼主:
在我的电脑里面创建的文件不可以,但是在别人的电脑里面用就可以接地。
是不是有什么设置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
你添加得库好像一定要有个名为“COMMON”的库,再试试看吧

网友:
必须添加COMMON库,否则右键无GROUND项

网友(2009-10-28):
我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添加COMMON库...
但是问题还没办法解决...请高手在只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