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08-10-17):
各位好,小弟刚学习pads,一看到满屏的飞线就头疼。请问该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
按CTRL+M会少一些飞线,试看看

网友:
把地的网络和大的电源的网络鼠线关掉

这些不用走线的关掉,会少去很多!

网友:
Ctrl + Alt+C 把connection的颜色设置为黑色 呵呵

网友:
所言皆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试了还真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