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入门问题

楼主(2008-10-17):
不用cadence的自带框图,调用自己做原理图框文件,是在哪里做的,怎么做的

网友:
你用的是Concept HDL吧?

你自己画一个原理图框,做成原理图库,然后再调用

楼主:
protel原理图中线有2种,一种有电气连接,一种没有,我们都是用没电气连接的画的,这里面有区别吗?还是原理框图本身就属于一个器件被调用啊,在part developer里面调用concept hdl,当成一个器件原理图外型编辑?

楼主:
没人回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