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元件无法导入pcb中

楼主(2008-10-18):
生成网表导入allegro后,有一bga封装的器件无法放到pcb中,求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file-view log, 根據錯誤提示進行修改
檢查封裝是否對應, 引腳是否對應等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使用的开发板上的封装要比实际的器件封装多出6个腿。在原理图封装中加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