敷铜和加泪滴焊盘的先后顺序

楼主(2008-10-18):
是先放泪滴焊盘还是先敷铜,在前在后的优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泪滴后敷铜,否则周围有铜的VIA就加不了泪滴
不过在Protel中加泪滴会影响敷铜效果,我一般不加泪滴

网友:
肯定是先补泪滴,再铺铜!
铺铜了再补泪滴没效果,板子大点也卡老半天,甚至瘫痪!

网友:
是地.事情是這樣地.
要先加

网友:
那到底要不要加泪滴呢?

网友:
那要看板子是否需要,而不是軟件.
線徑較細,可能受到的外力又會大的話,我覺得還是加的好.

网友:
我想再请教你个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口头描述不知道是否清楚,见谅!
在覆铜的时候,过孔不是被完全填满的形式覆上的,而是已2条或4条线连接的形式,怎么做到被完全填满呢?

网友:
参考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hlight=%BB%A8%BF%D7
将Relief Connect改为Direct Connect

网友B:
我不是要做花孔,刚好相反,我想要完全覆盖的,
我将Relief Connect改为Direct Connect,但是覆出来的铜还是花的

我要做左边的效果
不知道图能否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要做花孔,刚好相反,我想要完全覆盖的,
我将Relief Connect改为Direct Connect,但是覆出来的铜还是花的

我要做左边的效果
不知道图能否看到

   这个设置有两个的,一个是设置信号层的,一个是设置内电层的,你看看是不是全都设置成了直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