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贴,^_^请问音频类信号应该怎么处理?

楼主(2008-10-18):
我的YDA音频功放,MP3的左右声道的信号,需要做到差分,阻抗控制100欧吗?(有同事说线尽量走宽些,不大理解,)看datasheet上没有说明,有没有专家帮忙解答啊,谢谢,

网友:
这样做阻抗小

楼主:
阻抗不匹配信号不会反射么? 肯定不是越宽越好的," E# h& z7 g6 s- v
有反射声音不会失真么?

网友:
等长,等距是必须的,其次就是满足阻抗要求你自己计算一下只要100欧姆就好自然jiuhuii有线宽了

网友:
阻抗不匹配产生反射是对于高频信号来说的,音频信号只有20kHz,不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