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的敷铜问题

楼主(2008-10-18):
每次重新打开一个pcb,上次的敷铜都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
不会每次都要做一遍吧

网友:
    PADS为了减少文件数据量,只显示铜的边框,这与PROTEL是不一样的

楼主:
    那要怎么办呢,您还是没讲啊

网友A:
    只能重新再铺下铜,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重新再铺下铜,呵呵!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做,不过肯定不是这样
mentor不至于这么傻吧,哈哈

楼主:
    找到办法了,自己回答一下
    2种办法:
1、重新在poure manager 里面hatch一下,不能用flood,否则如果原来有删掉的铜皮又会出现
    2、ctrl+alt+N,选中铜皮的net(一般是gnd之类的),选择一个不同于背景(一般是黑色)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