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怎么看PCB设计花费了多少时间?

楼主(2008-10-18):
有地方可以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地方可以看么

有,找個秒表,程序開啟后開始計時...

网友A:
秒表行么,还是换个

网友:
哈哈,哈哈(这下贴子长度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表行么,还是换个

那就換個時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