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仿真的必要性?

楼主(2008-10-18):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SI仿真呢,大概是有一下几点原因:
(1)进行阻抗匹配。
    那么,现在计算阻抗的软件很多,计算出阻抗后,不管反射的大小,直接进行阻抗匹配。有反射的话,它可以减小反射,即使没反射的话,它也不会引进新的反射,因此不需要仿真。
(2)减小串扰。
    在不仿真的情况下,布线时遵守3W原则(Altera有篇文章上专门分析过可以有效抑制串扰),就能很好的抑制窜扰,因此不需要仿真。
(3)EMI,没做过这方面的仿真,不太清楚。
这是我做完高速PCB仿真后的一些疑问,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1)阻抗失配所造成的信号质量劣化如果是可接受的,没必要端接。
要考虑端接造成的线路板空间占用
端接所引入的功耗
(2)3W,实际布板中很难实现
(3)可以了解下FCC标准

楼主:
SI仿真的必要性?继续问

上次提问时没前提没讲清楚,问题的前提是:有阻抗计算的软件,但是没有仿真软件,只能画PCB,无法进行仿真;因此:
(1)假设信号反射很小(没仿真,只是假设),我们也根据阻抗大小进行了匹配,是不是也不会出现问题?
(2)在实际布线时,信号的串扰很小(只有几十mV,以前我用Allegro PCB SI做过仿真试验),对信号质量影响不大,是不是也可以不仿真?

网友:
以前我用Allegro PCB SI做过仿真试验),对信号质量影响不大

没有si?你知道对质量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