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2004 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我想增加一条线,可是原来的线又不见了,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同一网络,上面和下面都要走同样的线,走不了,走了上面下面的又没了,走了下面上面的又不见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看到一般的PCB板做出来的都是上上面的焊盘要小,下层的焊盘要大,因为一般是下层要焊接元件,而上面的那层不用焊,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
問的兩個問題,都是很初級的問題.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些教程先看下,這樣更有利於你的學習...
第一個問題,是因為默認設定是不充許出現LOOP TRACE的.

楼主:
谢谢你,第一个的第一个图不知道在那里打开,我的是中文版的,谢谢

楼主:
我找到了,谢谢 !!!! 这么说,里面有很多重复的线都没事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第一个的第一个图不知道在那里打开,我的是中文版的,谢谢

tools 下面最后一項是否為優先設定?就是它...
我沒用過中文版,所以只能將它譯成中文意思跟你講,你再試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