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d6的DRC检查英文问题

楼主(2008-10-18):
不知道如下一端是什么意思,关键是“Blocked 2 out of 4 entries”。
Class Document Source Message Time Date No.
[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 Violation] HDMI Repeater-3.PcbDoc Advanced PCB Starved Thermal on GND: Via (3224mil,3025mil) Top Layer to Bottom Layer. Blocked 2 out of 4 entries. 13:47:28 2008-10-18 1
望有人能帮我一下!

网友:
你用的是不是熱焊盤的舖銅連接方式...
是否說連接PAD的四條TRACE只有兩條?

楼主:
请教,什么是热焊盘覆铜方式?
应该是电源层的连接规则跟覆铜的冲突,但是不知道具体

楼主:
我在规则里设置的是relif connect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一句话,另我茅塞顿开,现在已经解决了。
虽然不知道relif connect和另外一种连接方式的区别,但是暂时把手上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