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求教一题,机械层和keepout层的区别

楼主(2008-10-18):
机械层是物理范围
keepout是电气范围
我好像是听别人这么说的。
但是我们画边界的时候只要画一层,另一个层不画也照样能做,那还需要两个层同时存在干嘛?

网友:
其实规范的做图应该是机械层决定你的板子的大小,keepout层是限制你的电气边界的!

网友:
这样的啊。以前还总奇怪呢。

网友:
是啊,剛看到書上是這樣說的..

网友:
请教明子版主,AD中的Board Shape除了与平面层(plane)有关系,还与其他(如机械层)有什么关系没?要是画的是双面板,那不是定不定义Board Shape大小与形状都没什么关系..

网友:
呵,受教,受教,

网友(2009-02-28):
其实也可以用顶层做物理层 只要别人看得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