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数字旁路电容的走线方式的问题

楼主(2008-10-18):
如图,a图是analog旁路电容的via放置点, b图是digital旁路电容的via放置点。不明白为何digital的via为何要放在旁路电容与pin脚之间?

新建 BMP

bypass capacitor

bypass capacitor

网友:
主要是考虑电容为谁服务的问题,图A电源要经电容滤波后才到IC电容是为模拟IC作滤波用。图B应该是多层板时且电源还要从电容端联到其他处时才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电容主要是虑除电源上的数字干扰。之前在PADS论坛好像看到类似的讨论。可以去看看。

网友(2010-06-06):
楼主的教材是否可以给我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 }3 w# V' z, Z1 g! _xinjianabcd@163.com

网友(2017-12-08):
好題目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