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理图边框问题

楼主(2008-10-18):
请教高手。。我遇到一个问题是原理图边框都是默认的。。怎样改变 /编辑边框?

网友:
选中边框,右击Exbom  然后你处理好后便可另存

楼主:
我是要重做原理图纸边框问题。。。也就是更改原理图纸边框

网友:
pads的common库中装着pads logic启动时默认的原理图纸边框,一般为SIZEB,是用2D线画的,你把sizeB改为你需要的形式,当然也用2D线画啦,再点住2D线边框,同时按右键弹出菜单,选“save to liberary”,最后保存未SIZEB.下次你打开pads logic时启动的原理图纸边框就是你改好的原理图纸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