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via的方法

楼主(2008-10-19):
如下图所示,因为一般在BGA里调via时,空间小会很紧凑,如何能快速放置才不会有DRC?

网友:
可以在BGA区域设置CONSTRAINT。修改PIN TO VIA的SPACE VAL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4个pin中间放一个via的间距是够的,只是基本上刚刚好,每次都要用鼠标点多次才能放好

网友:
打开自动推挤选项

楼主:
呵呵, 你说的方法试过了, 效果不大,现在总是先量一下然后再输入偏移量,不知其它人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
BGA可以用fanout指令,直接打孔到4个via的中心

网友:
    方法1:fanout
方法2:你可以先打好一个via,保证在pin 中心,然后以格点为间距等间距复制,然后布线时删除不用的via
方法3:在格点设置的菜单里面设置offset,往往以bga的某个pin坐标为offset,然后参考格点设置是按照你bga的pitch的1/2或1/4,这样无论你怎么布线或者打via总是在,真正的中心的.

我一般用方法3或2.

网友:
    不用犹豫,直接让软件自动fan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你说的方法试过了, 效果不大,现在总是先量一下然后再输入偏移量,不知其它人有没更好的方法

朋友,这种情况你需要
1。格点设定小点
    2。自打推挤时Gridless前打勾

网友:
    一直用fan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