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问题望高手给看看

楼主(2008-10-19):
我在画完原理图进行DRC检查时出现一下错误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高手帮忙啊 !那个警告对话框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而且为什么在我自己做的PART的25PIN而和它一样的第47PIN为什么没有出现啊!
第25PIN 和第47PIN管脚是一样的啊!
它们都是POWE属性!
还有图二怎么也有啊!
图二那个该怎么该啊!
我在网上看到个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A01-PC凡是画总线使用网络标号都有该错误,希望能讨教画总线的方法)--〉估计你的总线网络标号有问题

的说明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改啊!因为上面的TX+与下面的是一样放置网络标号的啊!
怎么就出现错误了啊!

楼主:
怎么 没人给我解决下啊!

网友:
是不是你管脚定意有问题?

楼主:
我想应该不是吧!
图一中我的VDD33O定义为POWE型啊!
为什么和它具有同样属性的其它脚没 有出现警告啊!
而网络名为RX+的网络线连接的两个元件的PIN的属性都是INPUT啊!

网友:
你把它们改过来试试. 管脚定意为Passiv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懂了谢谢!

你问题解决了.?.

楼主:
解决了!
谢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