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DXF文件后

楼主(2008-10-19):
导入DXF文件后  如何画OUTLINE  有详细点的步骤么?新手求救

楼主:
来人帮忙啊

网友:
直接将包含OUTLINE的DXF导入到OUTLINE层面即可。

楼主:
不是要一根根线去CHANGE么?怎么弄哟。

网友:
    导入DXF档后,如果你要将OUTLINE 做成SHAPE的话..可以把它闭合成SHAPE...
    2 S6 ?3 J: h6 A% @SHAPE  →   COMPOSE SHAPE  就可以把OUTLINE 转成SHAP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