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样布局

楼主(2008-10-19):
晚上好各位朋友,请教高手,PCB怎样布局效率高……?谢!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的
那位高手给提下建议的

网友:
这个哪有一定的规律? 应该根据板子不同,布局方式也不同吧?

网友:
布局要考虑很多问题,焊接调试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散热问题,布线问题
一般比较常用的方法是按信号流向走线,但是上面那些问题也得考虑
另外像BGA这样的片子安放位置也要考虑,不能放在板子正中,防止电路板变形而引起的虚焊
这个可能要实际积累下才明白的。口头讲不清楚

网友(2008-12-19):
同意 楼上 观点!

网友(2010-08-13):
高效布局要原理图软件与PCB能够可以同步,即可布局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