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autocad导入protel的问题

楼主(2008-10-20):
能不能在制作器件封装的时候导入呢?  如果只在制PCB的时候导入,由于没有原件匹配,也就没有器件引脚连线了。那么导入的只能是连线或者为其他不需要在PCb板画出的器件预留空间吗?

网友:
能不能在制作器件封装的时候导入呢?----楼主的意思是在PCB封装库环境下导入AutoCAD的吧,刚试了下,好像没有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