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和DDR3的区别

楼主(2008-10-20):
  DDR3内存相对于DDR2内存,其实只是规格上的提高,并没有真正的全面换代的新架构。DDR3接触针脚数目同DDR2皆为240pin。但是防呆的缺口位置不同。DDR3在大容量内存的支持较好,而大容量内存的分水岭是4GB这个容量,4GB32位操作系统的执行上限(不考虑PAE等等的内存映像模式,因这些32位元元延伸模式只是过渡方式,会降低效能,不会在零售市场成为技术主流)当市场需求超过4GB的时候,64CPU与操作系统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此时也就是DDR3内存的普及时期。DDR3 UB DIMM 2007进入市场,成为主流时间点多数厂商预计会是到2010年。
  一、DDR2DDR3内存的特性区别:

  1、逻辑Bank数量

  DDR2 SDRAM中有4Bank8Bank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未来大容量芯片的需求。而DDR3很可能将从2Gb容量起步,因此起始的逻辑Bank就是8个,另外还为未来的16个逻辑Bank做好了准备。

  2、封装(Packages

  由于DDR3新增了一些功能,在引脚方面会有所增加,8bit芯片采用78FBGA封装,16bit芯片采用96FBGA封装,而DDR2则有60/68/84FBGA封装三种规格。并且DDR3必须是绿色封装,不能含有任何有害物质。

  3、突发长度(BLBurst Length
由于DDR3的预取为8bit,所以突发传输周期(BLBurst Length)也固定为8,而对于DDR2和早期的DDR架构的系统,BL=4也是常用的,DDR3为此增加了一个4-bit Burst Chop(突发突变)模式,即由一个BL=4的读取操作加上一个BL=4的写入操作来合成一个BL=8的数据突发传输,届时可通过A12地址线来控制这一突发模式。
  4、寻址时序(Timing
  就像DDR2DDR转变而来后延迟周期数增加一样,DDR3CL周期也将比DDR2有所提高。DDR2CL范围一般在25之间,而DDR3则在511之间,且附加延迟(AL)的设计也有所变化。DDR2AL的范围是04,而DDR3AL有三种选项,分别是0CL-1CL-2。另外,DDR3还新增加了一个时序参数——写入延迟(CWD),这一参数将根据具体的工作频率而定。

  二、与DDR2相比DDR3具有的优点(桌上型unbuffered DIMM):

  1.速度更快:prefetch buffer宽度从4bit提升到8bit,核心同频率下数据传输量将会是DDR2的两倍。
  2.更省电:DDR3 Module电压从DDR21.8V降低到1.5V,同频率下比DDR2更省电,搭配SRTSelf-Refresh Temperature)功能,内部增加温度senser,可依温度动态控制更新率(RASRPartial Array Self-Refresh功能),达到省电目的。
  3.容量更大:更多的Bank数量,依照JEDEC标准,DDR2应可出到单位元元4Gb的容量(亦即单条模块可到8GB),但目前许多DRAM厂商的规划,DDR2生产可能会跳过这个4Gb单位元元容量,也就是说届时单条DDR2DRAM模块,容量最大可能只会到4GB。而DDR3模块容量将从1GB起跳,目前规划单条模块到16GB也没问题(注意:这里指的是零售组装市场专用的unbuffered DIMM而言,server用的FBRegistered不在此限)。

网友(2009-11-13):
    大哥有DDR3和DDR2的線路圖和boardfile么。

网友A(2011-07-13):
    这么多点,我就明白DR3 Module电压从DDR2的1.8V降低到1.5V,核心同频率下数据传输量将会是DDR2的两倍

网友(2011-08-20):
    1G以上的用的多,电压从DDR2的1.8V降低到1.5V,核心同频率下数据传输量将会是DDR2的两倍

网友(2012-07-04):
    这个正在我需要学习的东东,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点,我就明白DR3 Module电压从DDR2的1.8V降低到1.5V,核心同频率下数据传输量将会是DDR2的两倍

电压下降,主频相同情况下数据传输量就翻番了?
搞不懂啊!DDR3较DDR2只是接口差别,电压下降是为了减小功耗,
    和缩短信号上升下降时间!何来电压下降数据量咋就翻翻了呢?

网友(2012-08-21):
    越来越不懂了

网友:
    果然功能强大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