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STAR中transfer to PCB的问题

楼主(2008-10-20):
问题描述:中transfer to PCB的时候发现其中的GND,12V,5V这些net没有连接,而在原理图中确实的都已经连接上,也检查过好几遍,甚至重新画了,但是老问题依旧,高手们,请指教啦

网友:
你是否transfer to PCB後,在pcb上的colours內的Connections內的VCC和GND Visible沒有開成Yes??
Default好像都是將VCC和GND的Visible開成No
自己可以設定一些習慣用法的Colours (如XXX.col),這樣下次進去後改變Colours Files的選項,就可以用你習慣的顯示方式了

楼主(2008-11-26):
谢谢指教了,问题解决中,寻找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