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做元件库

楼主(2008-10-20):
各位,请教allegro原理图中如何做元件库和画元件啊

网友:
原理图?什么工具阿?HDL还是OrCAD啊?

楼主:
是HDL原理图啊,请指教

网友:
1、在工程管理器里打开Part developer, 进入做原理图库工具里。file->new->cell, 取个库的名字。点击ok
2、右键点击symbols, 选择new. 在右边窗口中输入Logic pins等,可以调整pin得位置等。然后选择symbol名字右键generate package。
3、在Package里,general:一定要选择Jedec Type,即为版图库封装psm等~。Package pin:点击Footprint->Extract from Footprint, 将左侧的Logic pins 与右侧的Physical pins map 起来。
4、点击左侧Part Table Files ,右键new。~
其实这些在《Cadence concept HDL & Allegro 原理图与PCB设计〉里都有,资源帖里好像有这本书,你可以找来看看~

楼主:
请教有冇该方面的详细操作资料啊

网友:
如果JEDEC TYPE中没有我想要的呢?

网友:
若是一个全新的PCB封装,而ALLEGRO中有没有!比如BGA封装。

网友:
那就得自己做这个封装了,涉及到元件库封装制作了~~

楼主:
学习中

元件库制作学习中,多谢各位了

楼主:
关于异形元件的制作

各位高手,Allegro HDL原理图中的排线插座和3.5\6.3等插座如何画元件啊,好像 HDL原理图中没有异形元件的制作规程呵